45钢齿轮能用渗碳处理来增加硬度吗?

楼主(2020-12-25):
如题,谢谢

网友:
不能。只能直接淬火或者感应淬火(表面淬火)。渗碳淬火用于低碳合金钢。

网友:
可以盐浴淬火。

网友:
淬火,没有必要渗碳了,碳含量已经足够了

网友:
会掉齿,,,太脆。

网友:
换个材料应该成本也不会上涨太多的吧

网友:
渗碳适用中低碳钢。

网友:
调质,表面淬火就足够了。

网友:
有点外行了,45钢是中碳钢,提高硬度只能淬火!渗碳是低碳钢的事!

网友:
没什么意义,一般对于低碳钢20左右

网友:
渗氮到时可以。

网友:
没有必要,也不科学!

网友:
可以,渗碳提高表面硬度耐磨性能,小件需要控制好淬硬层深度。

网友:
碳氮共渗硬度高!

网友(2021-04-09):
低碳钢才能用渗碳淬火

网友:
学习了,45钢是常用钢,谢谢

网友(2021-09-06):
低碳钢才渗碳淬火,表面淬火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
心部硬度没要求的可以,渗碳淬火。

网友A:
我来给你讲,这个材料渗碳也是没问题的,淬火后可以增加表面更高的耐磨性,但是水淬风险则增大了。不如直接用无机盐淬火,硬度可以达到58-60以上,耐磨性能也很好,不会开裂。

网友B(2021-12-01):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讲,这个材料渗碳也是没问题的,淬火后可以增加表面更高的耐磨性,但是水淬风险则增大了。不如直接 ...

请问一下45钢小滚轮(直径50的小滚轮在轨道上走),为了增加耐磨性,是整体淬火,还是表面高频淬火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45钢小滚轮(直径50的小滚轮在轨道上走),为了增加耐磨性,是整体淬火,还是表面高频淬火比较好 ...

整体淬火和高频淬火都可以,这个在于使用压力大小来决定。。。如果压力大,可以调质加表面淬火,这样成本会高一点,,,,压力不大的话,整体淬火,控制下淬火深度,充分回火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