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大神指点一下关于液压方面的知识,问题如下

楼主(2020-12-25):
哈弗法兰处油口直径为32,要求此处的油口压力为45MPA,我选用4个12.9级M16的螺栓来固定法兰,能否拉得住?

网友A:
不放心就计算下,有压力和截面积就能计算出法兰面上的力,再按螺栓受拉和剪切计算。

网友:
算算才是真的。

网友:
静态当然没问题,如果是电液阀出口那需要考虑换向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放心就计算下,有压力和截面积就能计算出法兰面上的力,再按螺栓受拉和剪切计算。

请问大神,公式有没有,法兰面上的力算过了3.5万牛左右,那单个螺栓连接的力怎么算?求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公式有没有,法兰面上的力算过了3.5万牛左右,那单个螺栓连接的力怎么算?求公式

机械设计教材里螺栓连接那一章有计算实例,先把实例看明白,再动手做。

网友:
受的轴向力又不大,照你这么分析管子早拉断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