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能不能在工程图界面添加一个表格

楼主(2020-12-25):
表格单元格可以设置,内容可以自己填写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可以,添加【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添加【总表】

总表模板没有,安装目录都搜不到

网友:
激活视图,在工程图页面,右键添加表格

网友B:
插入表格——选修订表——即可

网友:
你都可以直接从Excel上复制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表格——选修订表——即可

我用修订表,里面不知道如何删除多余的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表格——选修订表——即可

可以删除列了

网友:
可以的,在制图模块下面增加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