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卷自动切换

楼主(2020-12-25):
多种料卷怎么同时上料,自动切换?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思路。

楼主:
各料卷宽度不同,有三种不同规格

网友:
问题描述太简单了,不能省的字都被你省了,谁也不知道你想问什么?可能你清楚自己的问题背景是什么,但是,别人不是那个“蛔虫”。

网友:
真的是“同时上料,自动切换”?真的不是“能通吃多种长度规格”而已?

另外,多种料卷,可能芯管内径就不一样。。。可能一个是生胶带那种,一个是电线捆。。。

你说的卷料,到底是啥玩意儿啊?

会提问,很重要。

网友:
是钣金分张前的卷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