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筛网孔直径怎么确定

楼主(2020-12-25):
大神们,弟弟最近在做宝塔菜收获机,用到滚筒筛,可是不会计算网孔直径,请问需要什么软件来辅助一下,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网孔是有国标尺寸 ,选几款先做做实验

网友:
想让多大的小子过去,就用多大的孔洞啊

网友:
不是计算软件的问题,是要按照实际需要来确定,看看需要保留多大的菜来拟定,再通过实验修改调整。先不要考虑土块,土块可以通过振动等方式破碎,是在有较大土块,就得人共检出。

网友:
I cut this information from machinery handbook for you,please check.

网友A:
还有,滚筒筛的倾斜角度也要调整确定,倾角越小,筛分越彻底,但是处理速度会降低,倾角越大,处理速度越快,但是筛分越不彻底,调整到一个两方兼顾的数值

网友:
一般分大中小三个等级。这个网孔是计算不好的,只有抄袭,抄袭过来什么参数都有了。像这种有湿度的软体还需震动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滚筒筛的倾斜角度也要调整确定,倾角越小,筛分越彻底,但是处理速度会降低,倾角越大,处理速度越快 ...

看看,这就叫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