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路块设计中关于阀块内管道直径的计算,请教一下

楼主(2020-12-26):
请问各位液压大佬,根据原理图设计阀块,阀块内各油道直径怎样计算?是根据公式算的吗?流量是阀块连接的各阀通过某管道流量之和吗/

网友:
阀块油路管径和其他的管径计算方法一样,先要知道这个油路是压力油路还是回油路,弄清楚它们的流速。液压油管路内液压油不同油路流速有限制。

计算公式没有错,注意各个量的单位。

楼主:
对于压力孔道,Vmax不大于6m/s,回油孔道Vmax不大于3m/s,我计算时取这两个极限值应该就是所要设计的孔道尺寸的最小值吧,流量是某一孔道上面所有与之交汇的流量总和吗?这样算出来的单位应该就是毫米吧

网友:
难道不是由泵、阀、管路接头等的进出口决定的?
那么上面这些又是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