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各种零件的热处理工艺,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20-12-26):
比如丝杠双导杆机构的导向杆,选用45号钢,调制220到250,还用渗氮或者镀铬或者表面淬火吗,怎么判断

网友:
用在哪里?上网订购不用烦。

网友:
直接买热处理过的镀铬棒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各种热处理的特性及大概长相才能在不同的应用场合碰到后去推测。

网友:
你是检验回来的零件还是做设计?

网友:
有硬度要求的零件,需要在耐磨工况的零件,都需要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