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增压缸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0-12-26):
为客户开发了一台组立压入机,考虑其成本和管路接线的方便型,选用了气压增压缸。

    当工作压力不需要特别大时,气压增压缸与油缸相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比如,速度传送较液压快,整体结构简单, 调整容易,保养方便,动力来源取得方便。应用的工艺还比较多。

   但因为是头一次用,在装配调试时却出现了尬尴的事情!这个缸总出力为3吨,装上去使用时输出力不足,只有0.5吨不到,起初是以为气源压力不足,加大到0.7Mpa后,效果还是不明显!

我们搞不定,没办法把供应商叫到现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气压增压缸的管路接线是否正确??

    增压缸需要使用两个电磁阀控制,如动态图:A阀常开口接P1,B阀常开口接P2;A阀相对应的另一个气口接P4,B阀相对应的另一个气口接P3;

   当确认管路无物时,就要查PLC编程的动作是否正确??
   增压缸的动作分两步,1、下降A阀先的电,P4进气,轴心下行至工件位;2、通知B阀得电,P3气口进气,增压行程下压。这第一步相当于时增压段,即把增压缸里面的抗磨液压油给打到缸体里面,很显然,电气PLC编程错误!更改程序动作后,增压缸立马达到了2.3吨。

但不对啊,你这额定输出力是3吨,为啥有折扣!是不是质量问题?
供应商反思了一下问:合前有没有摇一摇??
我一脸诧异:啥,喝前摇一摇?!我手上拿得是酷儿,不是美汁源!
他笑着说:你把增压缸合在机座上面时,有没有摇晃两下?
我心想:大爷得,这么重得缸,我抱起来摇两下,老腰闪了怎么办?
他解释到:摇两下可以把缸杆里面的气给排出来,这个缸杆里面是空心得,容易夹存气泡,导致输入力不足!

还真是没想到,把气泡排完后,输出力终于达到3吨!

    总之后续如何大家有用到气压增压缸得地方,记得首先要气管路接线正确,其次动作不要搞错,最后内部气泡记得排除!

网友:
缸体用前摇一摇的细节可以描述一下吗?想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我瞎扯一下

网友:
气压速度传送比液压传送快,当然了,液体的不了压缩性决定了。

网友:
查的资料  :  气液增压缸是结合是气缸和油缸优点而改进设计的,液压油与压缩空气严格隔离,缸内的活塞杆接触工

作件后自动启程,动作速度快,且较气压传动稳定,缸体装置简单,出力调整容易,相同条件下可达到

油压机之高出力,低损耗,安装容易,所占用的空间小,故障少无温升之困扰,寿命长,噪声小,等核

心特性。

1、预压式增压缸:当工作气压压在液压油表面时,液压油会因压缩空气作用而流向预压行程腔,此时液

压油会迅速推动轴心作位移,当工作位移遇到的阻力大于气压压力时预压轴心则停止动作,此时,增压

缸的增压段因为气动压力动作,增压轴心亦开始作位移动作,并挤压预压缸体里的低压油,使之增压从而

产生强大推力的效果。

网友:
还要摇一摇排气?这啥气液增力缸呀!用了无数的气液增力缸,还第一次听说要这样排气!

楼主:
|烟雨江南66发表于 12-29 09:19还要摇一摇排气?这啥气液增力缸呀!用了无数的气液增力缸,还第一次听说要这样排气!
供应商这种说的,抱起来揺几下,气排的干净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应商这种说的,抱起来揺几下,气排的干净一些!

供应商忽悠人吧
正常是空跑几次。
还有就是规矩的气液增力缸厂家,每个气液增力缸出厂前都会试验,也有排气这个动作的

网友(2022-11-21):
增压缸在未安装模具前用低压力(1.5kg/cm2) 走预行程,让储油桶内的液压油注入主油缸内,反复动作几次,测试主轴心行走时是否顺畅,并让主油缸内的空气排出,确定空气排完后,让增压缸停在复归状态。

网友:
台湾匡信,我们用在裁切模组上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