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0与M01的用途不一样吗?

楼主(2020-12-26):
M00与M01的用途不一样吗?

网友:
不一样,M00是肯定停,需要继续按启动按钮才能继续加工
M01需要配合外部的选择性暂停一起使用
PS  跳段+M00功能=M01+选择性暂停 ,多用于手动编程一把刀的最后面,换刀之前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我知道M00和M01用法不同,但我觉得二者的用途一样。

网友:
一遇到M0,程序必须停止,M01就不同了,配合开启、关闭键,可以保证有选择性的,所以,不同的程序有不同的用法

网友:
按你的意思是一样了。

网友:
这是电气标准,何必要叫真?

网友(点评):
这是某编程教材上的内容

网友(点评):
觉得它讲的意思就是M00和M01的用途不同(一个用于xx场合,另一个用于xx场合),觉得讲的不对,因此在此请教大侠,

网友(2021-03-04):
M就是个开关,2位的,要么开要么关,你怎么用都行,只要在程序了定义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