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能最好的控制60Si2Mn材料热处理后的变形量

楼主(2020-12-26):
新人想请教各位热处理大佬,我们有个60Si2Mn材料的工件,硬度要求整体32-36HRC,我们控制不好热处理的变形量。工件是25mm厚,60mm宽的长条,热压成形。如图片。
请教有什么方法能比较好的控制变形量。

网友A:
1.使用专用夹具(只能夹持工件几点、几处),在湛火加热后夹持湛火;
2.在回火的时候,使用夹具夹紧回火,通过几次收紧的方式,调整变形。
3.回火结束后趁热校直。

根据您的图形,建议:在战火的时候夹持湛火的方式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专用夹具(只能夹持工件几点、几处),在湛火加热后夹持湛火;
2.在回火的时候,使用夹具夹紧回火, ...

谢谢你,我们试下

网友B:
做模具夹持淬火,但不能用油,要用水基淬火才行,硬度均匀,不开裂

网友C:
有一种热处理的定位工装,热处理前把零件给压牢,再去热处理,明显的减少了变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热处理的定位工装,热处理前把零件给压牢,再去热处理,明显的减少了变形量!

谢谢!我们在设计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模具夹持淬火,但不能用油,要用水基淬火才行,硬度均匀,不开裂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