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切问题

楼主(2020-12-27):
电机功率不变,电机转速越快锯片的切削力越小吗?

楼主:
总感觉想不明白,为什么越小呢?速度越快,不应该切的力越大吗?

网友A:
用T=9550*P/n这个公式去分析。P是功率,n是转速,T是扭矩。T=F×r,F是切削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9550*P/n这个公式去分析。P是功率,n是转速,T是扭矩。T=F×r,F是切削力。

公式我知道

网友:
太高深了,我也想不明白,不过以我这小学生的脑袋。看修真书多了的,抛开时域。进入架空的的空间来研究。功率就是做的功(单位时间搞掉),那么你速度越快,在这没有时间的空间表现为距离变长。距离变长了,你能量有限,自然就跑不动了

网友:
速度越快,进刀量相对来说就小,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展翅飞翔2018发表于 12-27 09:30
总感觉想不明白,为什么越小呢?速度越快,不应该切的力越大吗?

你觉得大,是因为刚开始接触被切割材料时,它确实更大,因为速度变大了,动能变大了,想要相同时间内把它停下来需要更大的阻力。
大家说的变小了是在连续切割时,速度带来的动能增益被消耗了,维持机器能连续切割,靠的是电机的输出扭矩,功率不变时转速大的电机,能输出能扭矩就低了,当然,如果你允许电机在额定转速以内的速度工作的话,那就要另外看电机的扭矩-转速曲线了(不同电机是不同的)

网友:
换恒扭矩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大,是因为刚开始接触被切割材料时,它确实更大,因为速度变大了,动能变大了,想要相同时间内把它停 ...

谢谢讲解~~~~~~~~~

网友:
老祖宗说小子(zei)鱼和熊脚丫不能都给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大,是因为刚开始接触被切割材料时,它确实更大,因为速度变大了,动能变大了,想要相同时间内把它停 ...

你好像在讲解电机实际动作的情况,但并不符合楼主的题设。他的题设是功率不变。既然功率不变,为何速度变大,力会变大呢?P=Fv,你这速度变大,力也变大,这功率如何不变?莫非大神空间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badboy

网友:
我瞎扯一下,同功率,转的快,那么惯量就要轻,惯量轻力量就小,

网友:
除非你是恒扭矩的,不然肯定是越来越小

网友:
8楼解释的不错,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变速自行车。如果有个不是太大的斜坡,可以把转速比调的很高,骑的很快,然后通过斜坡,如果斜坡太大,太长,必须用很低的传动比,慢速爬坡,否则很快速度会降为0。即,对于切割机,容易切割的东西可以用快速,速战速决,如果不容易切割需耗时较长,则需用慢速,如果用快速,速度会很快低下来,然后设备可能会熄火或烧坏。

网友(点评):
我瞎扯一下

网友:
能量守恒O(∩_∩)O

网友:
转速越快,切削时的助力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