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电路吗?

楼主(2020-12-27):
求大佬告诉我这个小白,我需要恶补哪
些知识

网友:
我的个娘唉!你不会一点专业基础都没有吧?自动化的专业基础课,一点没学,你这课程设计怎么完成?怎么毕业?论文找人帮忙能过去,答辩怎么办?谁也替不了你。
你能做做个方案出来,慢慢往里面填内容都行。

网友: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这是开关电源技术,返驰式或另一种,区别在隔离与不隔离。你要精通可控硅技术,还有频率多高,高频响应稳定性。不用芯片,能设计出来,你可以直接进TI,NXP,最差也能进明炜。

网友:
因为是小白,不懂电路,所以想问题比较简单。电位器是不是可以实现电压变换?

网友(点评):
我瞎扯一下

网友A:
不能用专用芯片,只能自己做PWM震荡电路了,可以用老掉牙的555做,然后输出用三极管放大后串电感升压,后极串二极管整流滤波。稳压可以用分压电路控制555的占空比。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专用芯片,只能自己做PWM震荡电路了,可以用老掉牙的555做,然后输出用三极管放大后串电感升压,后极 ...

应该是用单片机来做数字电源

网友(点评):
单片机还可以监控电压、电流,满足设计输出监控要求。可LZ连基本的都搞不定,单片机你是要吊打他吧!

网友:
楼主什么专业的?如果是机械就算了,如果是电气那要打屁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