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45#钢中心部位粗糙度提升

楼主(2020-12-27):
        很多同行车削过45#碳钢,最大外圆光洁度还行,就是接近中心孔10个米左右开始粗糙,        下图就是一个同行用数控车床加工的,W型,刀尖半径0.4mm数控车刀,转速1500,吃刀量1.5mm左右,到中心部位表面粗糙,后来也试过陶瓷刀,还是不行。
改善方法:
                  1、更换为三角形刀片,正前角的陶瓷刀片,很锋利、只能精车那种
                  2、使用恒线速度G96
                  3、使用2500-3000转以上的车床
                  4、端面可以留余量0.3-0.5mm左右

以上个人参考意见,大家可以一试

网友:
吃瓜群众

网友A:
是啊,越到中间线速度越低,恒线速度到中间转速会受到机床最高速度限制,还是会剩下一点不够光滑的,只是比较少,手工打磨一下

网友B:
这让你车出了CD纹的感觉!

网友C:
除了感官,这里再光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越到中间线速度越低,恒线速度到中间转速会受到机床最高速度限制,还是会剩下一点不够光滑的,只是比 ...

手工打磨是不对的,不符合工艺要求,需要从刀具的使用方面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让你车出了CD纹的感觉!

选择合适的切削速度是可以车出CD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感官,这里再光也没啥用

对端面粗糙度有要求的零件是有用的

网友D:
月是贵的刀,刀片也越锋利,越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月是贵的刀,刀片也越锋利,越耐用!

刀具角度的选择也很重要

网友E:
提高转速,换比较锋利的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高转速,换比较锋利的刀片

有一些比较低端的机床是达不到比较高的转速,只能通过刀具来想办法

网友F:
什么床子,数控还是普车。一般数控不会出现此问题。普车进刀速度慢,出现雾化表面了吧,雾化证明表面粗糙度小,不影响工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床子,数控还是普车。一般数控不会出现此问题。普车进刀速度慢,出现雾化表面了吧,雾化证明表面粗糙度 ...

不影响使用,但是客户对外观还是比较重视的

网友G:
这个问题在设计阶段处理感觉好点,降低圆面中心位置使用时的重要性,做一下提前热处理,提高点硬度也会增加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在设计阶段处理感觉好点,降低圆面中心位置使用时的重要性,做一下提前热处理,提高点硬度也会增加 ...

热处理后效果可能会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