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入螺钉很卡,不装螺钉又无法显示明细表数量

楼主(2020-12-27):
如题,装配体几百个螺钉,形态大小各异。装入螺钉很卡,不装螺钉又无法在明细表中显示数量,请教大侠们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谢谢!

网友:
把螺钉螺纹简化呢?或者标准件CBB一下,或者提高电脑配置

网友(点评):
大侠请问什么叫标准件CBB一下?

网友(点评):
同问同看不懂?

网友A:
打开大型装配体模式,暂不编辑的零件轻化,可以减轻卡顿

网友(点评):
谢谢,正是如此。。。

网友B:
建空零件,只填属性,没有模型。以前船厂就是这么干,不然一条船多少螺栓?什么电脑都跑不动。

网友(点评):
也许可以这样吧,建个草图圆,简单配合一下。这样序号可自动。手动填数量。

网友C:
开启大型装配体模式,零件全部轻化就可以了。如果要模拟位置,可以在子装配里做,总装里面只出明细表就行的。我目前就是这么做的。算上螺丝,设备零件不到三千个,电脑是I7九代32G运存,可以用。另外,螺丝不要显示装饰螺纹,细节能不显示就不显示,拖链用扫描,不要用链阵列做,所有能简化的都简化。

网友:
那就手动补上,不过工作量也不小。我们一般做法是把工程图转化为CAD,然后手动去补

网友(点评):
谢谢!我们直接用sw出工程图,所以希望能链接起来。

网友D:
什么电脑配置,你标准件用什么软件做的?自带的toolbox还是什么?多少个螺栓?

网友(点评):
您好,配置较差,用toolbox,一般三五百个吧

网友:
据说2021,对卡顿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空零件,只填属性,没有模型。以前船厂就是这么干,不然一条船多少螺栓?什么电脑都跑不动。

您好!建议很好!有两个地方请教:1,请问:建空零件的话,零件序号是怎样指到这个空零件的?因为它没有实体,零件序号如何能指向它?
2,数量是怎样实现的?通过复制或重复插入这个空零件么?

望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启大型装配体模式,零件全部轻化就可以了。如果要模拟位置,可以在子装配里做,总装里面只出明细表就行的 ...

您好!“如果要模拟位置,可以在子装配里做”这一句是何意?
当然,是尽量在子装配体做。
电脑挺弱的,又一定要明细表齐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如果要模拟位置,可以在子装配里做”这一句是何意?
当然,是尽量在子装配体做。
电脑挺弱的, ...

就是不要在一个装配图里把所有的零件都丢进去。要把一个装配体拆散成几个大块,大块拆小块,小块再拆零件。所有的螺丝都放进小块里面。这样模拟的时候大部分的位置都可以在小块以及高一级的大块里完成。总装图只需要打开轻化状态看几个关键位置尺寸是不是对就可以了。
例如:总装图我叫00-00。它可以分为01-00   02-00 03-00 。。。。。。等等几个大块。每个大块再分,例如01-00下面01-01-00,以此类推。一定要记住,在总装图里面不要添加零件进行装配,所有的零件装配全部放到子装配体里面去做,这样的好处就是不会卡。你如果在总装图插入一个零件,会卡的要死要活的。只要子装配里插入了螺丝螺母,那么总装图里就可以导出来所有的螺丝螺母了。
最后,电脑配置一定要稍微好点,有条件就上I7九代+32G运存。这个配置目前运行2500个零件左右的大型装配体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谢谢!您说的很对!正是向这个目标进行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脑配置,你标准件用什么软件做的?自带的toolbox还是什么?多少个螺栓?

那么多螺栓,你们公司要求都要装配?有好多方法可以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建议很好!有两个地方请教:1,请问:建空零件的话,零件序号是怎样指到这个空零件的?因为它没有 ...

   零件序号和有没有实体模型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是说排序方法的话有很多种,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重复插入,SW直接ctrl c+ctrl v,或者把插入命令条订住,鼠标点几次就会插几个模型。实在
   想偷懒就阵列啊,空零件也可以阵列的,有没有模型显示真的不重要,操作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们这边普通长度的螺丝现场都会大量的备,特殊长度的才会自己下单买,这样给设计减轻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多螺栓,你们公司要求都要装配?有好多方法可以解决的

不是要求都装配,而是在工程图要明确指出哪种螺钉用在哪里,以及数量。就是那种标准的工程图。有好多方法解决吗?望指教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序号和有没有实体模型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是说排序方法的话有很多种,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就 ...

您好!其实我还是不明白。没有实体就不能装配。比如用自动零件序号,因为没有实体装配,这个零件序号怎样去指定到想象中螺钉的位置?手动标注序号更是不知如何做。我的理解:
假设在装配体出工程图以前插入很多属性为M8M10至M30这样的螺钉空文件,这样明细表有了螺钉种类及数量,自动零件序号虽然位置不对,但序号的数量是有了,然后在工程图上量取一下螺纹深度,确定哪个螺钉是给哪个螺纹用的(因为太多了可能记不清楚了。或者空文件命名时标注一下),再手工将序号箭头拖至相应位置。
不知理解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
|深蓝深蓝发表于 12-29 19:20
不是要求都装配,而是在工程图要明确指出哪种螺钉用在哪里,以及数量。就是那种标准的工程图。有好多方法解决吗?望指教一二!谢谢!

我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是把工程图转CAD,然后在caxa里搞出图,当然这样感觉有点多此一举;
另外有些大公司是允许不表示紧固件数量和规格的,这样就简单了,他们针对紧固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体系,完全不用设计者在图中表示,我感觉这样也是不错的办法,当然这个要企业支持,如果只盯着制图标准不放,那可能就麻烦

网友:
同感啊,每次装配上紧固件等标准件,卡的很啊

网友(点评):
握个爪吧,一起找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大型装配体模式,暂不编辑的零件轻化,可以减轻卡顿

还可以把电脑的虚拟内存调大,也可以减轻卡顿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2021-06-21):
引用 网友D:
那么多螺栓,你们公司要求都要装配?有好多方法可以解决的

请教大侠,用什么方法解决?公司并不是都要求装配,主要是要工程图符合规范,比较好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