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线导轨弯矩超载对直线导轨和滑块会导致什么影响

楼主(2020-12-27):
直线导轨的弯矩MB超载,对直线导轨和滑块会导致什么影响?

网友:
那得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关重件可能发生机毁人亡的事故

网友(点评):
不引申到其他对象,仅讨论对直线导轨和滑块的影响

网友(点评):
这个不能割裂应用场景独立分析,一般情况这种结构是滑块先失效,但你的应用场景可能造成滑块飞出或撞击滑轨,造成滑轨损坏。

网友:
滑块先损坏,装滚动体的那部分会变形,导致间隙很大,丧失精度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12-27 22:34那得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关重件可能发生机毁人亡的事故
是这样的场景:两气缸推动横梁沿两直线导轨上下运动,由于两侧气缸难以同步,经常出现横梁两侧一快一慢。这说明滑块与直线导轨已经不平行了,但是并未飞出。
所以我怀疑是滑块与直线导轨之间出现了较大间隙,滚珠是不是变形了,预紧效果失效了。

楼主:
|811359242发表于 12-28 09:45滑块先损坏,装滚动体的那部分会变形,导致间隙很大,丧失精度
您描述跟现场表现很吻合,滑块不再同步运行。看来滚动体是限制弯矩的最主要环节,超过弯矩,滚动体先损坏。

网友:
超载,滑块肯定会损坏,需要经常更换

网友:
会加剧滑轨的磨损,最好不要设计成偏心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