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同步装置可以承受多大的弯矩

楼主(2020-12-27):
请问如下图所示的齿轮齿条同步装置可以承受多大的不同步弯矩?

网友:
功率你说了吗

网友:
齿轮齿条用得无数,但从来没算过。

造出来的机器为什么没问题?

齿条,一定会被齿轮和顶轮夹着。

网友:
和功率无关,只和尺寸有关。按材料力学公式计算即可。

网友:
先画一个简图吧,说明支撑点,受力点,分析对象等。

网友:
要计算数据的人不提供参数,无异于耍流氓

楼主:
直齿,压力角20度,模数5,齿数24,齿顶高系数1,齿宽35mm。

楼主:
|54mxc发表于 12-28 10:06直齿,压力角20度,模数5,齿数24,齿顶高系数1,齿宽35mm。
齿轮参数如上帖,齿轮间距见附图。

网友:
根据结构尺寸就能计算呀。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2-28 23:01根据结构尺寸就能计算呀。
齿面沿宽度不均匀受力,不知道如何校核轮齿是否会折断,求指点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下 先全面评估最薄弱的地方,进行强度计算。 先整体分析 在局部计算。简易的计算出来整个结构形式计算整体变形,再计算薄弱强度 接触应力等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面沿宽度不均匀受力,不知道如何校核轮齿是否会折断,求指点

齿面宽度不均匀是什么意思?齿轮与齿条啮合过程中,宽度是变化的?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好计算,最好是能在仿真软件里面做结构强度的分析。

网友A:
现在不用自己手把手的计算,算起来也麻烦,
简单的就SOLIDWORKS建模,利用装配体添加接触,再加上F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用自己手把手的计算,算起来也麻烦,
简单的就SOLIDWORKS建模,利用装配体添加接触,再加上F就可以 ...

补充,有限元分析

楼主:
实际使用中,这个同步机构并没有达到毫米级的同步效果。也就是说承受不同步弯矩的工况并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