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套零件为什么不在最顶层装配体显示?

楼主(2020-12-28):
一个子装配内的封套零件在上层装配体是显示的,而在最顶层装配体里不显示怎么回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顶层装配体右键有个显示所有封套,完美解决

网友:
封套是把装配体看成一个零件在材料明细表中显示,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你说的是工程图里不显示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2-28 12:08你说的是工程图里不显示吗?
模型中不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型中不显示

截个图片看看什么情况?包括左边的设计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片看看什么情况?包括左边的设计树

已经解决,就是在需要显示的装配体左侧设计树右键,有个显示全部封套,就可以了

网友B:
是不是图层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图层没有设置好?

不是,就是我前面说的要把全部封套显示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