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出来的管子对不上怎么办呀

楼主(2020-12-28):
需要一个下边的圆管切口然后能重合同样的圆管(上圆管不切口)
图画出来了,但是切出来的管子重合不上是怎么回事呀
直径50,厚度1.35

楼主:
实物缺了好大一截画的图上方圆柱也是50的直径

网友:
横管切的不对呗,你这个配合是要求横的管子切到直径部分的,你这个明显没到位啊

网友(点评):
楼主没切横管,那个是倒影,恭喜你被骗了,๑乛◡乛๑

网友(点评):
就因为你这个头像对你记得真清楚

网友A:
注意:
1、管子是有厚度的
2、切口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
1、管子是有厚度的
2、切口会变形

那我应该怎么修改呢

楼主:
两管子均是50直径,1.35厚度
需要竖直管支撑起横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管子均是50直径,1.35厚度
需要竖直管支撑起横管

两个管子一样粗细,你用底下的内径去顶上面的外径,这就要求里面切的不能是同样厚度,越往尖儿那里走,要越薄才行。你这个用软件模拟一下很容易的啊

网友(点评):
相当于下面这个零件的在切口正中间是最厚的,越往尖儿那里走,越薄,薄到最后就是0。这样你才能保证最上面的尖端口部分的尺寸是50.否则就放不上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底下的那个零件管径做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管子均是50直径,1.35厚度
需要竖直管支撑起横管

找有经验的师傅,手工切除下多余的,然后焊接上吧。

网友:
竖管切个51的内半圆,套上去焊吧

网友B:
多大管径?这样切管,为什么不用等径或者异径三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管径?这样切管,为什么不用等径或者异径三通呢?

我横管不切口子,用三通做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横管不切口子,用三通做可以么

用三通代替切换,省掉很多麻烦。

网友:
我的大锤已饥渴难耐啦

网友C:
楼主,真心劝你!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下”车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心劝你!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下”车间!!!

角磨机+记号笔,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你的工程图呢?你的图纸没表达清楚。

网友:
网上截图,看起来不错,参考下

网友:
因为你上管没有切开,所以下管是管内壁与上管接触,切线轨迹如下图所示

网友D:
好像是角度不对吧

网友:
哈哈哈哈哈!!!
老哥有点可爱。

选DN50的等径三通啊 GB-T12459-2017 表8

你切的不对是因为相贯线都不对!
如果没得等径三通 想办法焊一下吧

网友:
楼主好:
       切口圆管的圆柱度怎么样?

网友E:
上面那个圆管切口的形状不对,两者匹配不上!

网友:
只是作支撑,用个抱箍连接不就好了

网友:
需要配合的管子不打孔吗?

网友:
手工把尖角切掉,把管子内壁打磨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角度不对吧

角度是对的哦,只是激光切割是沿着外壁边缘切,所以内壁合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那个圆管切口的形状不对,两者匹配不上!

上圆柱不切哦

网友:
激光切割程序选对要切的线条,及坡口,选外形线那个三角要修修,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你肯定做出来的与你发下去的图纸一致吗?

网友:
可能图画错了,是用激光切割的吗?

网友:
展开要考虑板厚处理,横管按外口,立管按里口,三维软件切除命令画不出来。
建议找一本《钣金展开》看看,还可以下载一个钣金展开软件。

网友:
简单   激光割管玩得贼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