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的油缸启动会抖动

楼主(2020-12-28):
一个横放的油缸,两三个小时不用的话,再启动就会抖动,然后后面就好了,不知道啥问题,麻烦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
会不会回路不通畅

网友:
会不会管路系统渗入了空气?

楼主:
就第一次动作会抖,第二次就好了

网友:
可能密封不好,进空气了,检查一下!

网友:
难道是调速阀那里的窜动现象?

网友:
初步判断就是油缸进空气了,试着排一下空气吧

网友:
55-3背压阀换个压力大点的试试看

网友:
密封不好,有空气进入液压油啦。看看会不会渗漏

网友:
回油不畅,还是进了空气?进了空气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一个是进气了,再就是油缸密封坏了产生爬行,需要换密封。

网友:
1、供油不畅,液压油滤清半堵。
2、储油箱内油位低于最低油位。
3、液压系统内有空气存在。
4、供油泵的补油泵损坏或工作不正常。
5、液压油长期不更换。

网友:
排下缸内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