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同一物体,在面板上处于静止状态,状态1只受F0,物体变形大,还是状态2,底面再加一个反向共线的力F1变形大

楼主(2020-12-28):
同一物体,在面板上处于静止状态,状态1只受F0,物体变形大,还是状态2,底面再加一个反向共线的力F1变形大,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不考虑特殊材料和极端情况,二者一样大。

网友(点评):
核心就是小学一年级的【7可以分成5和2】的数学基础问题

网友(点评):
受两个力的那种状态可不可以看成两个合力为0的力偶

网友:
如果你的力均匀分布在整个表面,而物体受挤压的截面又一样的话,挤压变形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7KG力。

楼主:
力学计算是一样大的,但实际我感觉受两个力变形量大一些,受两个力可以不可以看成一个力和一个力偶

楼主:
|wn464574401发表于 12-28 14:49如果你的力均匀分布在整个表面,而物体受挤压的截面又一样的话,挤压变形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7KG力。
受两个力状态可以看成一个力偶加一个力吗,那样变形会大一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学计算是一样大的,但实际我感觉受两个力变形量大一些,受两个力可以不可以看成一个力和一个力偶

那是因为你没有把地面的支撑力画出来(前提是力都是均匀分布),另外,如果这个5kg的力作用面是在物体的上表面,那么变形量就会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学计算是一样大的,但实际我感觉受两个力变形量大一些,受两个力可以不可以看成一个力和一个力偶

左面是±7,右面是+7-5-2,没有区别。

另外,受力分析应该把支持力画出来,左边支持力-7,右侧支持力-2。如果非说-5的F1大于-5的支持力,那我没意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两个力状态可以看成一个力偶加一个力吗,那样变形会大一些吗

有没有力偶你要看它受力点和方向。你看他问题里这两个力的受力点和方向如何?还有一点老弟,再查一下力偶的含义,你对它可能有点误解。

网友:
楼主在东东的下面横线下面花了胡须,说明,这东东是不会沉到这跟横线下面去,下压力大,上顶力小,这个上顶力,目的是什么?

网友:
   无论如何,力都需要平衡的。

网友:
其实你已经把它当刚体在假设了,还变什么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学计算是一样大的,但实际我感觉受两个力变形量大一些,受两个力可以不可以看成一个力和一个力偶

不可以

网友:
举个例子,做硬度试验,就是1,有一个坑。两边都是压头,就是2,有2个坑。

网友:
受力体说我弹弹弹,给你反弹回去。。。

网友:
一样大,状态1,地面给物体向上的力7kg,
             状态2,地面只需给向上的力2kg,就力就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