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用的主动力位控制器 有咩有国产替代

楼主(2020-12-28):
想用在机器人端带着打磨工具打磨异形件,保证接触力控制打磨深度,进口的报价太贵了  这个有没有国产替代,有前辈了解吗?

网友:
正在研发类似产品,如能提供具体要求,可以帮你试试

网友:
国产好像没有这块,另外老哥做的是哪块啊,铸钢,铸铁,铸铝

网友A:
你问的是浮动主轴吗?如果是,我认识有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浮动主轴吗?如果是,我认识有做的

气动打磨头?还是浮动的电主轴啊,公司机器人打磨项目,干坏了好几根主轴;铸件一致性太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气动打磨头?还是浮动的电主轴啊,公司机器人打磨项目,干坏了好几根主轴;铸件一致性太差了

动力源你自己选,浮动的意思是,动力头与机器人法兰是浮动连接的,Z方向大概有5mm浮动,其余方向360度圆周各有几度的浮动摆动,这样可以补偿工件的尺寸误差和磨片损耗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浮动主轴吗?如果是,我认识有做的

我看的一款 是奥地利的 ACF 力位执行器   可以Z向浮动100mm  还可以承受大扭矩  适合打磨异形件 简化机械机构  就是价格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力源你自己选,浮动的意思是,动力头与机器人法兰是浮动连接的,Z方向大概有5mm浮动,其余方向360度圆 ...

老哥,100KG的电主轴打磨头,也没有问题么?加个微信啊,我需要您这种产品。我的微信:1362569720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100KG的电主轴打磨头,也没有问题么?加个微信啊,我需要您这种产品。我的微信:13625697203

哥哥,我只是认识有做这产品的厂家,我加你微信,推荐给你

网友:
关键是抛光头用啥材质的,我们是用布轮,还有皮带打磨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应用电主轴做为动力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我只是认识有做这产品的厂家,我加你微信,推荐给你

老哥,您这边有空把厂家联系方式发我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