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实际能做出来的板金加强筋,在软件里用什么特征能做出来?

楼主(2020-12-28):
如上图。基体法兰做出来后, 前后的加强筋用什么特征能做出来?

边线法兰做是断开的。

或许这已经不属于经典板金结构?

补充内容 (2020-12-30 13:52):
已解决。见 13楼 15楼
用扫描法兰特征。

或者边线法兰特征(不推荐)

网友A:
边线法兰就行啊
先钣金做加强筋部分再做主体部分

网友A:
钣金 非板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线法兰就行啊
先钣金做加强筋部分再做主体部分

请问边线法兰时,这个缝隙是怎么弄没的?

网友A: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本来还担心我的2016能不能打开。结果

!   F:\ff-download\边线法兰练习(1).rar: 不支持压缩文件格式。请更新 WinRAR 到最新版本。
!   F:\ff-download\边线法兰练习(1).rar: 这个压缩文件格式未知或者数据已经被损坏

压缩包已损坏!

我是先做了加强筋部分的薄片。 然后从薄片生成主体的边线法兰,还是有3个边线折弯。 请问我是不是哪搞错了?

网友:
加强筋拐角处应有圆角吧 你想想实际的产品是不是也应该有圆角才合理呀

网友:
另外边线法兰时选择折弯在外

网友:
解压没毛病啊 你的压缩软件大概有问题

网友A:
对了 我的是2018 给你也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 我的是2018 给你也打不开

用7-z 打开了压缩包。结果是当然也看不了。

实际成型时,加强筋拐角处会出现圆弧。不过我想这个圆弧对特征成功与否没有影响,所以就没画出来。

加了圆弧以后,折弯位置:材料在外。  还是产生多个边线折弯。

会是参数设置的大小有影响?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了。边线法兰所选的第一根边线必须是折弯时的圆弧。然后再选两边的直线段,就可以整合成一个边线折弯。

这可以算是软件的一个潜规则吧。

但是这样造型以后,solidworks认为这个东西不可展开。

实际也不好展开,我觉得这算是半个拉伸工艺了,圆弧段的加强筋部分实际上有塑性变形

奇就奇在,solidworks用板金特征做出了一个不属于板金的东西。

补充内容 (2020-12-29 14:52):
文字描述部分有概念错误。圆弧段的加强筋部分实际上有拉伸变形。 solidworks现在已经能使用一些钣金特征,比如扫描法兰,来支持拉伸工艺建模了。

网友(点评):
2016版边线法兰不允许选圆弧做边线的

网友(点评):
可我成功选圆弧边线做边线法兰了。 我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了。边线法兰所选的第一根边线必须是折弯时的圆弧段。然后再选两边的直线段,就可以整合成 ...

扫描法兰试一试。这种先做平面,再做周边扫描的,貌似可以展开的。

楼主:
也可以用扫描法兰做出来。

展开不会报错。未镜像之前,展开还是可以的。

镜像之后再展开,就哭笑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钣金 非板金

lz的输入法看来已经习惯了,

钣金

网友(点评):
谢谢指正。都没注意这个错别字。

网友:
钣金模块不会用的话,用草绘也能画出来的

网友:
可以用扫描法兰做

网友:
选好第1个基准面画轮廓,第2个基准面垂直于第1个基准面画出路径,然后用扫描法兰就可以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