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丝杆固定侧问题哈

楼主(2020-12-28):
丝杆是怡合达模型,现在支撑侧有了,竟然找不到与之配套的固定侧,要么安装中心高度不一样要么孔径不一样,是哪里选错了吗   我看淘宝上都有配套卖的

网友:
选错的,是设计思路,这锅不该由某宝背。。。

网友(点评):
淘宝上成组卖的 是没问题的,就是怡合达选型软件里面竟找不到高度和孔径配套的,支撑侧是LEB31-25大佬有时间可以在怡合达软件找一下是不是没有配套的

网友:
可以去上隆看看,里面有一些跟某宝不太一样

网友(点评):
哦 第一次听说上隆,我去了解下

网友:
选型错了吧?

网友(点评):
没错啊,支撑侧是怡合达LEB31-25,怡合达上应该有类似叫LED31-25的固定侧与之配套才对吧 ,但是没有 你有时间不妨找找看

网友A:
高度不够加个垫^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不够加个垫^_^

加个垫是可以 就是看着没有淘宝这么给力,这样成对卖多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垫是可以 就是看着没有淘宝这么给力,这样成对卖多方便,

上隆也是两头整对儿买的,相对比淘宝货源靠谱一些。

网友(点评):
成对买是没问题的 关键是怡合达上成对的都没有,LEB31-25这一款支撑侧 都没有和它成对的固定侧 这一点感觉淘宝胜一分 你有空了可以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