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是指镀锌、镀镍、镀铬吗?

楼主(2020-12-29):
各位大神,有几个概念我比较模糊。希望能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1、平时所说的镀锌、镀镍、镀铬是指电镀吗?如果是,热镀锌是怎么回事?
2、电镀的原理是电解吗?无电解镀锡是不是电镀啊?
3、镀镍、镀铬从外观上能区分吗?我搜了一下网络图片,发现两者之间的外观效果很接近,都很亮。

网友A:
以上同问,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同问,求解

感觉电镀这块是难点,知道的人不多。

网友:
百度应该可以搜得到吧。
热镀锌是将固体锌在池子里烧溶,再将清洁好的零件放进去浸泡,拿出来冷却,零件表面就包覆了一层锌。主要用于防锈、防腐蚀。

网友B:
还有镀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镀铜

能不能针对问题回答啊,感觉您这样的答案说了会让我更乱。

网友:
电镀是电镀呀!热度是热度呀!别混淆,自己上百度查查这两者的定义。

网友:
热镀锌就是把锌熔化后,把钢件在锌熔液里泡一会,拿出来晾干
冷镀锌就是把钢件放到有锌离子的电解溶液中,通电,利用电解池原理把锌电解出来,电解出来的锌附着到钢的表面,好了之后,拿出来晾干
镀镍和镀铬同冷镀锌相同,至于如何区别,要看眼力,我认为镀铬最亮

网友C:
还有塑料电镀呢?需要先在塑料上沉淀一层银离子,然后再镀(锌,铬,镍等)。电镀或者热镀或者化学镀很多需要化学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塑料电镀呢?需要先在塑料上沉淀一层银离子,然后再镀(锌,铬,镍等)。电镀或者热镀或者化学镀很多需 ...

网友D:
化学镍和镀铬差别还是蛮大的,
镀铬还分为镀硬铬和装饰铬

网友E:
大方向是这么一个意思,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工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化学镍和镀铬差别还是蛮大的,
镀铬还分为镀硬铬和装饰铬

很乱,越说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方向是这么一个意思,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工艺了!

没有看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乱,越说越乱。

怎么很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很乱呢

你没有从整体概念架构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东一头西一凑,全是零零散散的知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有从整体概念架构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东一头西一凑,全是零零散散的知识点。

哦,我只把我知道的回答了,不知道的我怎么回答呀

网友:
镀镍、镀铬从外观上能区分。
镀镍有点偏黄没那么亮,镀铬偏白很亮

网友:
简单解释一下

热浸镀 是把要镀的金属加热到熔融状态然后涂覆在基材表面
无电解电镀,是利用要镀的金属的自还原性,沉积在基材表面,也叫化学镀
电镀,就是利用电流的电解反应,让要镀的金属沉积在基材表面

这三者的原理是有差异的,常规的我们说电镀都是指通电的电镀。

各种电镀的金属,例如,镍和铬,沉积原理,技术也差不多,但是因为本身金属的特性,所以表现的外在以及性能是有差异的
镍的外观黄一些,也偏软,铬银白,硬度高,

电镀的种类非常多,仅仅镀镍常见的就有氨基镍(可焊接性能好,可以提点化学镍),光亮镍,半光亮镍,高硫镍,珍珠镍等等很多种。

所以一个帖子回复不完的,需要题主自己多去了解。

网友(2021-02-19):
电镀是化学反应,热镀是物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

网友:
先看看热镀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