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旋转符号不小心放在分子了,怎么改?

楼主(2020-12-29):
我手工添加的旋转符号,不小心放在了上面分子里,怎么的删除?

网友A:
这里你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研究一下

多谢,请问我上次没有设置文档的这个,为什么旋转符号跑到分子里了?
另外我按照你这个设置后,那个旋转符号怎么没有了?

网友A:
测试了一下,像这个图一样设置,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一下,像这个图一样设置,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我之前没有设置这个,都是默认的,依照标准-层叠

网友:
有时候用文字表达旋转也不错。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2-29 17:59有时候用文字表达旋转也不错。
写旋转和旧的表示方法,新标准用符号了还是与时俱进吧,不然核图那里都不行

网友:
可以在制图界面里面把这个图标给隐藏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