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镀锌的颜色有哪几种?黑锌是电镀还是热镀?

楼主(2020-12-29):
各位机械大神,问一下镀锌有很多种颜色,彩锌、白锌、蓝锌、黑锌。那么热镀锌这些颜色都可以镀吗?还是热镀锌只能是白色,其他的颜色都是电镀锌?万分感谢。

网友A:
电镀锌(冷镀)表面的颜色是镀锌后的钝化膜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锌(冷镀)表面的颜色是镀锌后的钝化膜的颜色。

那怎么能形成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呢?

网友:
常用的都是蓝白锌,外观也好看光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