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了多久这个小零件螺纹就滑掉,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0-12-29):
这个小零件材质是304不锈钢的,与之螺纹连接的另一个零件也是不锈钢的,由于在使用时另一个零件要经常拆卸,所以用不了多久这个小零件螺纹就滑掉了,各位社友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了。工况:普通水中使用,材质必须防锈,扭矩约为13.5 N.M,螺纹M8.

网友:
无非改结构、换材料、做热处理。试试换粗牙螺纹

网友A:
材质可以试一下 316 或者 420, 尽可能把螺纹做大.

也可以试一下420加工好后,表面镀铬

网友B:
经常要拆卸再加上不锈钢本来就软,换个40Gr调制到38-40度再镀铬一样的防锈呀。要么换个结构做三角的配个分度销也行呀。

网友C:
梯形螺纹试试

网友:
在一台设备中,没有一个零件是独立存在的。

换句话说:你在求聊的事情,跟那个尺寸图没多大关系。

你得告诉大家这个螺纹是干啥的。

这好比说,我跟女朋友总是合不来,有啥招啊?却不说你女朋友是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梯形螺纹试试

这个地方用的是连接螺纹,T型螺纹是传动螺纹,不合适。

网友:
螺纹表面硬度太低,不耐磨。

网友D:
改3cr13,淬火

网友:
可以用能通过热处理强化的马氏体不锈钢。

网友:
1、螺纹牙型不够粗壮
2、螺纹配合间隙过大,轴向蹿动会加速磨损

网友E:
630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可以试一下 316 或者 420, 尽可能把螺纹做大.

也可以试一下420加工好后,表面镀铬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30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3cr13,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要拆卸再加上不锈钢本来就软,换个40Gr调制到38-40度再镀铬一样的防锈呀。要么换个结构做三角的配个分 ...

网友:
你这传递扭矩是不是有旋转,螺纹旋向要与转动方向相反,还需考虑螺纹的防松

网友:
连接时采用厌氧胶,这样就会减少螺牙的损坏

网友F:
做好牙后,用高频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好牙后,用高频淬火

嗯嗯 打算用2Cr13加工好后去淬火试试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是轴向力承受的有些过大,导致螺纹牙滑掉。建议用Cr12MoV的材质,真空热处理,把螺纹硬度搞到HRC52~55,就不会那么容易滑牙了

网友:
做个盖板,压螺栓盖

网友:
用440,淬火

网友:
选择比螺母硬的材料,那么螺母就会容易滑丝,

网友:
梯形可以考虑下

网友:
十有八九是凭感觉选的螺纹。还是认真一点,好好做功课,从头按规范做个设计吧。

网友:
2Cr13材料应该能满足要求,我们有类似的应用

网友:
似乎螺纹部位可以加大为M14甚至M16

网友G:
整体热处理吧HRC45~60,或者螺纹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整体热处理吧HRC45~60,或者螺纹表面高频淬火

45~60范围也太大了点吧

网友:
螺纹磨成这个程度,估计不是换材料或者加硬化处理就能解决的,还是从设计分析原因,可能是尺寸上有问题。还有,外螺纹磨损成这样,啮合的内螺纹有磨损吗,如果是正常拆下来的,那么肯定也是有磨损的,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从根本上改善受力关系,比如承载螺纹改成连接螺纹,用抗剪销受力而让螺纹只起连接作用。
那位大侠说的好,得全面分析与之相关的各个配件。

网友:
不能单纯头疼医头,还是综合考虑,换一种方式,才能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