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望3D画了一半多了。。。

楼主(2020-12-29):
图一:整体装配图:
完成度:70%

图二:装配环境下,居然不能直接给“底板”定位打孔?

上面都是零件装配图,气缸等标准件都还没插进去。是一台连接器的自动装配机。
全部用中望3D 2021画出来的,期间也同步用inventor 2021画了同样的一套。

中望3D完全是首次接触,首次使用;inventor 也算是“首次”了,虽然接触早,没有正儿八经的画过。再说也是好多年前的了。

软件断断续续用了一个月了吧!不得不说,国产软件在使用习惯上更符合国人的习惯。二者软件我是同时进行的,用中望无论是单个零件,还是装配基本上没啥大问题了(上手比较容易),当然,其他工程图出图,BOM表制作都还没研究呢!(有人说solidworks新手更容易上手?我咋感觉没那么容易了,相对中望哈。。。)

而inventor相比就没那么容易上手了。虽然画单个零件问题也不是太大,但是效率远比中望要低;特别是”装配环境“严格来说还根本不会,还是没搞懂那些约束按钮的用法。。。我还在摸索中。。。。

PS:中望可以直接插入正方体,圆柱体等,这样比较方便、快速的制作类似气缸固定座那样的方块或圆柱零件;而inventor或solidworks貌似都得从草图开始吧?

--------------------------------------
上面啰嗦了一下这个把月时间的大致使用体会。下面说正事:

上图二中:
可以看见零件上都打孔了,有些零件是要固定到”底板“上的,圈起来的地方那些孔。
比较郁闷的是,没办法直接在”装配环境“下直接给底板打孔呀!只能切换到零件模型下对底板打孔。即便装配下给底板打孔也只能用于装配下,”底板零件“却不会更新哎!  同样的,测试了inventor 2021貌似也不能实现。

我想实现的是:在装配环境下,直接以”要固定底板上的零件孔中心“,对底板打孔(以A零件孔位中心给B零件打孔)。这样免得切换到零件下打孔还要去一个个测量比对孔位尺寸啊!

据同事说,他的solidworks 2015就能实现装配时对着”A零件孔位“,给”B零件打孔“吗?

PS:同志们有兴趣的话,等我整个完成后上传源文件。

网友A:
基于多实体模型做设计

网友B:
据同事说,他的solidworks 2015就能实现装配时对着”A零件孔位“,给”B零件打孔“吗?

这个是的,是异形孔命令在装配体环境下编辑零件B,参照A的孔来打B的孔,很方便。

楼主:
再补一张视图。整台机器大概有八十多个零件吧!
整体是900x500x750这样子。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不把治具称为机器。。

网友(点评):
你之治具,可能就是对方的一个设备,不同行业叫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多实体模型做设计

陈老,以前我都是用的Autodesk cad画的呀!一条条线的画出来,那个苦呀!哈哈哈。。。

好多年没折腾了,现在回头一看 我去都是清一色的3D设计了。。。

楼主:
补一张,inventor 2021画的。涨这样子,默认渲染是不是没那么好看呀!哈哈哈。

零件也画差不多了,就是还没装配。装配的那些约束不好使呀!

网友(点评):
inventor的渲染没这么差吧!你这个是没开渲染的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同事说,他的solidworks 2015就能实现装配时对着”A零件孔位“,给”B零件打孔“吗?

这个是的,是异 ...

哎!这个走在很前列呀!人家都是用的2015版本的。
我看中望软件是2010就开始出3D了,最新的2021都还没实现。回放了之前的中望直播教程,貌似说这个功能后面会加上去。即装配下打的孔可以”继承到零件上“,希望到时好用点吧,能用别的零件做参照。。

不解的是,inventor 2021居然也不能实现这个呢!我是操作姿势不对吗?

网友(点评):
是的,知识不对。。。。。

网友(点评):
打孔特征栏右上有个白色小箭头,然后拉到最下方,有个特征范围

网友:
记得用SW2010时就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装配体中打孔很正常,最终将孔更新到零件上就可以了。建议使用SW2016,至少这种功能我在SW2016中用过。

网友(点评):
当年用2012的时候就可以了、

网友C:
公司节约软件成本就用中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节约软件成本就用中望!

一家上市的台资集团公司。
其实,应该说中望的性价比还可以吧!
现在相比一楼我的问题更难受的是装配零件时非常的卡(拖个零件都一晃晃的),应该是软件优化不好。

网友(点评):
内存多少啊?要不就是装配体里零件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这个走在很前列呀!人家都是用的2015版本的。
我看中望软件是2010就开始出3D了,最新的2021都还没实 ...

3D设计如果不能这样参考编辑模型,根本就没法做自上而下的设计,不过SW里编辑多了经常会出现失去参考的情况,可能是使用技术还没到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设计如果不能这样参考编辑模型,根本就没法做自上而下的设计,不过SW里编辑多了经常会出现失去参考的情 ...

就是的,比较苦闷。论坛里那些inventor的大神们不用参考某个零件给别的零件定义特征么?还是我没找对地方呢?
“自底向上/ 自顶向下”,这俩种装配设计模式,有完全使用某一种模式完成设计的么?我看好多都是在用二者配合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这个走在很前列呀!人家都是用的2015版本的。
我看中望软件是2010就开始出3D了,最新的2021都还没实 ...

SW现在已经2021版本了。目前综合评价2016比较好。2015我用了好几年,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现在已经2021版本了。目前综合评价2016比较好。2015我用了好几年,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嗯。SW2021我私下装上用了几天,后来公司查盗版,只能放弃了。用回了中望。。。

网友E:
在装配体环境下,你得先进入零件编辑模式,才能对这个零件特征编辑。

不进入零件编辑模式,直接在装配体环境下做特征,这个特征只属于装配体环境。

网友(点评):
也可以不进入零件编辑模式,将特征传播到想要打孔的零件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装配体环境下,你得先进入零件编辑模式,才能对这个零件特征编辑。

不进入零件编辑模式,直接在装配体 ...

嗯。目前就只能这样。这样是不方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软件不太熟悉的时候就不用去做主观对比评价

嗯。大佬说得是,虚心学习中。。。

应该说是一丢丢“对比体会,并没有说谁的好坏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据同事说,他的solidworks 2015就能实现装配时对着”A零件孔位“,给”B零件打孔“吗?

这个是的,是异 ...

在装配体打孔,如果孔位用的约束是重合约束,当你打孔的零件位置移动之后,孔位是不会变化的。

网友:
有一个问题是solidworks有很多的插件可以使用,而中望3D插件要少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在装配体打孔,如果孔位用的约束是重合约束,当你打孔的零件位置移动之后,孔位是不会变化的。

我是在装配体编辑零件打孔,不是在装配体上直接打孔。
不过这种方法我现在也在慎重使用了,因为经常会出现借用的情况,一旦借用,就可能因此发生报警。比较麻烦。

网友:
总装图里面是不能给子零件做数模修改的,要想改只能进入到子部件里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装配体编辑零件打孔,不是在装配体上直接打孔。
不过这种方法我现在也在慎重使用了,因为经常会出 ...

是在装配体模式下编辑零件打孔的情况下。改名之后参考同样也会丢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在装配体模式下编辑零件打孔的情况下。改名之后参考同样也会丢失的。

嗯,改名是肯定会丢失参考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一张,inventor 2021画的。涨这样子,默认渲染是不是没那么好看呀!哈哈哈。

零件也画差不多了 ...

inventor 早就可以在装配环境编辑零件如根据这个零件孔位给另一零件打孔或其它任意操作。叫自适应装配。这样设计的弹簧是可以伸缩的。0几年的版本就有了这个功能。

网友I:
公司买了多套SolidWorks可以如果换中望有便宜吗?中望一套三维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公司买了多套SolidWorks可以如果换中望有便宜吗?中望一套三维要多少

你们公司有钱!中望肯定要便宜些,具体多少我还没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inventor 早就可以在装配环境编辑零件如根据这个零件孔位给另一零件打孔或其它任意操作。叫自适应装配。 ...

还有这种操作?我用的2021真没找到这个功能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操作?我用的2021真没找到这个功能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基准孔位置或大小改变,自适应的孔也跟着改变!

网友J:
楼主的问题:

1) 在于能不能区别机械制造行业里“组装后打孔”和“组装前打孔”。

2) 评价别人,同时也是在评价自己!你这些天说的都不过是极其简单的基本操作,一个基本功能按钮,沉下心来琢磨她十多分钟,就完了的事儿啊。。。

3) 陈老师说的“基于多实体模型做设计”,这个思路,才是你应该花时间去学习的软件操作和机械设计的能力和习惯。

自适应,已经六七年前就丢弃不用了。

我的一切设计,全是从多实体零件开始的。对电脑的配置要求也低,部件环境中的组装工作也会大大减少。。。好处,多了去了。

养成习惯去“享受痛苦的学习过程”吧。

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或事儿,才会牢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问题:

1) 在于能不能区别机械制造行业里“组装后打孔”和“组装前打孔”。

请问您采用多实体方法进行设计时,如何处理零部件分级的问题?

比如一台设备的上千个零件,其中的一个功能模块做成一个多实体。这种层级大小如何掌握?

多个功能模块之间,又是如何进行管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采用多实体方法进行设计时,如何处理零部件分级的问题?

比如一台设备的上千个零件,其中的一个 ...

如果是复杂点的设备,我都是一个大单元一个多实体。

当然,一个大单元里也会有很多功能模块组件,那,从多实体零件里拉出去生成部件时,选择性地拉出去就完了。

另外,每个功能模块,起码还要分成相对静止组件和动的组件。

玩儿多实体零件,要多练练机构布局草图。

网友(点评):
用惯了多实体零件,你会离不开这个东西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采用多实体方法进行设计时,如何处理零部件分级的问题?

比如一台设备的上千个零件,其中的一个 ...

多实体和衍生不冲突也不重复,对于小部件可用多实体来设计,以控制部件内部各零件间的参数关系。对于部件间,可用衍生来进行部件间相互关系的关联。设计过程不要追求过程简捷,追求的是过程清晰。有时一步能做到的事,分成两步做,在设计层面上是好事。

网友(点评):
多谢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多实体和衍生不冲突也不重复,对于小部件可用多实体来设计,以控制部件内部各零件间的参数关系。对于部件 ...

多实体和衍生不冲突也不重复?【其实,多实体本就是衍生,由程序设计来实现一些数据关联选择和交互自动化。】

网友:
在Inventor部件装配中有一个叫“设计”的可以基于一块板上的孔在另一块板上打光孔、螺纹孔、沉头孔,并装上螺钉、螺母、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问题:

1) 在于能不能区别机械制造行业里“组装后打孔”和“组装前打孔”。

非常感谢”前辈“的经验分享!

引号起来,是因为论年龄我估计算是前辈了,哈哈哈;论经验,你们绝对是前辈级的大佬级了,细心钻研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