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nventor打孔定位

楼主(2020-12-29):
请教一下inventor大神们!打孔的时候,如上图所示:如何以A孔位中心拉尺寸去打B孔呀?
现在每次要定位最左侧拉一个尺寸,定位最下拉一个尺寸。如果从A孔中心定位的话只需输入一个“中心距30”就完事儿了。我的姿势不对吗?

我度娘了没找到答案!

网友:
一般是做草图点定位打孔。

网友A:
1)鼠标在孔A的圈圈附近晃一晃,会出现中心点的。

2)你这尺寸,为什么一定得重合在一起?你自己看着不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鼠标在孔A的圈圈附近晃一晃,会出现中心点的。

2)你这尺寸,为什么一定得重合在一起?你自己看着不 ...

大神 你好!我的另一个帖子没见您回复,看来inventor是实现不了装配下打孔同步到零件吧?着实不方便。哈哈
------
A 确实可以找到A孔中心点,但是不能参照拉中心距尺寸呀!(鼠标放久点会弹一个小对话框)
B 因为从底部到中心孔都是11,所以俩孔左边过来的尺寸“自动重回”了。就是难受啊。。。

网友:
横向尺寸...... 随心所欲不行 还得按规矩做事儿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你好!我的另一个帖子没见您回复,看来inventor是实现不了装配下打孔同步到零件吧?着实不方便。哈 ...

我看错了,以为是草图里呢。你是想直接用孔命令去找个位置打孔吧?

这个功能,我从刚开始学习Inventor到现在,一次都没用过,因为对我来说,是没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了,以为是草图里呢。你是想直接用孔命令去找个位置打孔吧?

这个功能,我从刚开始学习Inventor ...

是滴。哈哈。  直接用打孔命令。这样感觉方便点咯

网友(点评):
没有设计目的的学习中或者山寨时,用不用无所谓。但,设计,就别养这个只看眼前痛快的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了,以为是草图里呢。你是想直接用孔命令去找个位置打孔吧?

这个功能,我从刚开始学习Inventor ...

我也是。我还认为:
如果你想看看一个外行来给内行出主意,是多么可笑,Inventor中有许多,这个“直接打孔”就是之一。
但是,一个应当是内行的人,不能识别这种明显外行的功能设计,是因为啥呢?

网友:
从不这样用,都是草图定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