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0-12-30):
为什么同一要素,位置公差大于形状公差?反过来不行吗?

网友:
反过来装配的时候不就有松有紧,给装配带来不便

网友A:
大概是百米之外十环和一米之外上靶的区别。

网友:
哈哈,大神说的好

网友:
位置公差要是小于等于形状公差,那形状公差就没有必要再单独作要求了。

网友:
你让公差的独立原则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
你让公差的独立原则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所以,肯定是可以反着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百米之外十环和一米之外上靶的区别。

能不能别绕弯啊

网友:
形状对零件本身;位置大多针对两个零件的装配。形状做成啥样就啥样了不行就要返工,位置么偶尔 记住是偶尔 还有腰孔、调节螺纹啥的可以适当校一校整过来。所以么 一般位置比形状要求宽一点。

网友:
用两个圆孔举例:
你的孔都成乱七八糟的形状了,孔的中心在哪里?哪里算中心?所以要先把孔做好,定了圆心,从能有以后的中心距。
换句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网友:
因为位置公差是建立在形状公差之上,就像你标准平行度肯定要先标平面度不是。。。

网友:
同一要素,位置公差大于形状公差,你这结论或假设怎么来的?

网友:
位置公差其实是以形状公差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来说,形状公差不好了,位置公差就很难保证了,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平行度是位置公差,平面度是形状公差,假设平面度为0.05,那平行度怎么都不会比0.05小。

网友B:
楼主把人沟里带啊

网友(点评):
哦 想了下楼主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人沟里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