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下螺纹或者管螺纹设计和计算问题

楼主(2020-12-30):
现在设计一个管螺纹之类的东西,我现在将图形做出来了,外径65,内孔50,属于管与管内外螺纹连接第一个问题(使用普通螺纹和管螺纹有必要的要求吗,我因为第一次做使用的是普通螺纹大径60,螺距3,加工长度60)材料使用的是42crmo,应该是作为钻杆使用,平常的硬度不够需要淬火和渗氮处理,因为在工作过程中需要进行高强度的旋转,第二个问题(我需要计算什么力,老板只是说了旋转时候的力3000n,可能是相对拧紧的力,我查了螺纹拧紧扭矩值对吗)
帮忙看下我这样计算哪里有问题
拉伸强度1100    屈服强度950   AS=2568   SP=800     d=60    p=3    k选0.8     最后我算下来17441N.M   数值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网友A:
按照你的算法,那力臂要多长呀?近6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算法,那力臂要多长呀?近6米?

这个好像没有涉及到力臂吧,应该是让我计算配合到一起的时候,共同旋转时候受到的力。

网友B:
实际螺纹承受的力是螺栓预紧力和所受外力的合力,按所述钻杆的工作条件应该是3000n(n.m?)的扭力、预紧力、预紧力产生的摩擦力,其中摩擦力应该远大于扭力(防止退出时脱落),所以可以通过3000计算预紧扭矩,然后验算强度

网友C:
楼主你这是哪儿用的螺纹?连接钻杆吗?钻杆连接接头螺纹有专门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螺纹承受的力是螺栓预紧力和所受外力的合力,按所述钻杆的工作条件应该是3000n(n.m?)的扭力、预紧力 ...

应该属于钻杆外面的套子,退出来的时候钻头那里应该会锁上吧,退出反向旋转应该不会脱落吧。
那个预紧力为什么我算出来115万多,是我换算单位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是哪儿用的螺纹?连接钻杆吗?钻杆连接接头螺纹有专门的标准。

应该是钻杆外面的套子吧,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也刚接触。那些专门的标准应该去哪里查,我再网上查机械设计手册查不出来想要的东西,只能百度,但是百度又太杂了。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好计算,最好现场用加力杆或者扭力扳手实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