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形状不规则,除了震动盘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2020-12-30):
物料是由螺母及螺杆脚垫一体构成,使用震动盘时螺母会松掉容易卡在震动盘导轨入口处,因为形状很不规则还是两个部件构成目前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法,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
只能人工

楼主:
谢谢,因为要省人所以不能加人去排列

网友A:
既然螺母会松掉,那就在上螺母之前先分好料,再自动拧螺母,改变工序,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案了,视觉+机械手的话不说难度,即便做出来成本也高的吓人。

网友B:
谁给上的螺母?不管是人还是机器,顺手就能分拣排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给上的螺母?不管是人还是机器,顺手就能分拣排序了。

谢谢,供应商来料就是螺母在上面的不用再次组装,这个零件原来需要人工去紧固现在想把这个人省去,用设备紧固,现在就是卡在送料问题上了

网友(点评):
告诉供应商来料不用上螺母,大家都省事,然后分料就简单了,锁螺母跟紧固可以同一台设备进行

网友(点评):
告诉供应商,来料就把螺母拧紧,不就不会掉了!

网友:
用提升机加滑道,这个料的重心在一头,应该可以区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螺母会松掉,那就在上螺母之前先分好料,再自动拧螺母,改变工序,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案了,视觉+机械 ...

嗯?柔性震动筛选价格也还好吧, 四轴机器手和CCD系统现在都白菜价;离散型振动筛+下料BUFF 也不要几个钱。

网友(点评):
都比振动盘贵啊

网友(点评):
你一定是在新开的公司或者大公司吧

网友(点评):
新开的,真不是什么大公司。咳咳,可能用词有点过了。我意思是比对设备稼动率和增添人工来说,增加一套柔性筛选(前提是稳定性好)更划算。这玩意儿肯定要比郫筒振动盘要贵的多得多

网友:
开模,上tray盘

网友:
这个应该可行,不用区分了,

网友:
用瓶盖上料机,输送皮带,可以提高成果概率,但是不保证螺母不掉,螺母应该考虑一下防松。

网友:
提升机可以的

网友:
我倒是想到个办法,不用筛选,实现每个个件能自动摆正,这样就不会出现或减少了震动环节,

网友C:
振动盘的成本低廉,比使用各种传感器是低的多了

网友:
就像前面的兄弟说的 一样,可以让供应商不好组装,或者就是人工摆盘,机械手抓取

网友:
这个产品螺纹上部有没有增加弹簧垫圈??或者增加一个预压紧的动作,你就随手拧上去,振动几下肯定会松掉了!

网友:
的确是多此一举了,跟客户商量将装垫片螺母都交给你们做,直接振动盘上料最后扭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振动盘的成本低廉,比使用各种传感器是低的多了

是的大侠,稳定性也是任何上料方式不能比的

网友:
我有个主意,不让供应商供了,自己做这个。注塑机加紧固件,一条龙。就什么都解决了。绝对比买料省钱。
哪有又省钱又方便又省事的事啊。
让供应商螺母上点一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