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配合分析

楼主(2020-12-30):
在孔和轴的配合中,孔的尺寸减去轴的尺寸所得之代数差为负时,就是过盈。在过盈配合的公差带中,孔的公差带在轴的公差带之下。在机械的装配过程中,有许多零部件之间需要紧密的配合,用以传递大的扭矩或者防止脱落,于是有了过盈配合的要求。
对于过盈配合的分析,midas NFX程序中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接触计算方法,这种方法是将过盈量直接建出来。

如图所示,长方体块的尺寸为长40mm×宽40mm×高10mm,中间孔的的半径为4.982mm,轴的半径为5mm,高度为40mm。长方体和轴的材料均为Alloy Steel。
由于对称性,我们取模型的1/4进行分析。
在模型中,手动定义了一个接触对。主接触面选择的是孔面,从接触面选择的是圆柱面。
因为是过盈分析,在接触参数设置中,需要考虑初始穿透以及摩擦系数。输入合适的法向刚度比例因子。

原始模型

原始模型

过盈量

过盈量

midas NFX 过盈配合分析.pdf

过盈装配

网友A:
刚度比例因子为什么取0.1呢?

网友:
接触时需要设计摩擦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度比例因子为什么取0.1呢?

这个值跟接触面之间的穿透量有关系。值越大,允许的穿透量就越小,问题越不容易收敛;值越小,允许的穿透量就越大,可能会引起刚度矩阵的病态。
这个值实际上不好选取,但是通常在0.01到10之间,对于大变形问题,通常取1,对于弯曲为主的问题,通常取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