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地板表面怎么做防滑

楼主(2020-12-30):
谢谢指导,

网友:
不是有防滑花纹板吗?

网友:
防滑花纹板(铝板)如果需要更好防滑效果的,那可以选用翻边孔的铝板

网友:
有个东西叫 地毯

网友:
建议选红色,有仪式感

网友:
一般场合选花纹板足够,特殊场合可以选择镶嵌硅胶防滑钉的打孔铝板

网友:
干净的铝板其实只要表面足够干净没有油渍水渍,鞋底足够干净是不会打滑的

网友:
什么环境中使用?上面铺绝缘地毯或者钢格栅怎么样?

网友A:
还有个办法:

不是这样。。。

而是这样!

请一定要注意锤子的区别,而不是俩憨哥的表情!

网友:
可以参考这种,铝合金花纹板,防滑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办法:

不是这样。。。

我明白了  大师傅  您的意思是砸成沙漏儿~~~~~

网友(点评):
反正,脱了鞋走上面,感觉难受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