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式传动比较好

楼主(2020-12-30):
轴1 120度左右温度

网友:
工况不明 尺寸大小都没有

网友:
不想取名可以 不想说透可不行

网友A:
了解一下锅炉排渣机,,,,

网友:
cvt变速箱 钢带传动

网友:
蜗轮蜗杆

网友:
高温环境不适合带传动,考虑用链传动吧。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连杆机构

网友:
与老式火车轮结构差不多

网友:
同一侧轴端用一根拉簧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锅炉排渣机,,,,

你说的是往复炉排吗,用的是异形链条吧

网友:
链条传动,找那种耐高温材质的链条。

网友:
120还算可以,材料选好正常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