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支架是怎么组装的?

楼主(2020-12-30):
各位大神说说,抗震支架是怎么组装的?

网友:
啥样的抗震支架?支架上的载荷是多少?作用位置在哪里?抗震烈度有具体要求的数值吗?

网友:
按图纸要求组装。

网友:
根据技术安装说明书安装

网友:
说的是桥梁的那种?我也很好奇怎么装的

网友(2021-02-22):
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抗震支架种类很多,而且不同管径管材,使用抗震支架也很难判断。笼统步骤是:测量→下料→吊点栓胀安装→垂直向吊杆安装→横担(或管卡)安装→侧向、纵向加固件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