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薄板金自动上料机构,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0-12-30):
零件为一种几字形支架,厚度1.6mm,来料为散乱一箱,如何自动分料,满足自动化需求。

网友A:
俯视图有了,再来个主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视图有了,再来个主视图

长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视图有了,再来个主视图

主视就是一个几字形

网友B:
需要以什么样的姿态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以什么样的姿态上料

俯视图的那样状态,下一步要压铆两颗螺钉

网友C:
俯视图,中间三个凸起,方向有没有要求

网友D:
1)让它们站一排向前走   --  山洪里的树枝木棍儿什么的,都是顺着流向的。

2)检查仰着还是趴着  --  顶针捅正中间就知道了。仰着的、侧躺着的过;趴着的,侧翻90度。

3)检查侧躺方向  --  两侧顶针捅侧面正中间。

这个原料的尺寸和分量,整个供料单元,应该不用2000元,而且相比振动盘,那叫安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让它们站一排向前走   --  山洪里的树枝木棍儿什么的,都是顺着流向的。

2)检查仰着还是趴着  --   ...

不是特别明白,能不能请您详细说一下分料的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俯视图,中间三个凸起,方向有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只排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让它们站一排向前走   --  山洪里的树枝木棍儿什么的,都是顺着流向的。

2)检查仰着还是趴着  --   ...

lz这工件尺寸不小,用振动盘,绝对超贵

网友(点评):
又贵又吵,机器还没卖出去,我自己得先把它砸了。。。从来没买过振动盘,愣是还活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特别明白,能不能请您详细说一下分料的原理啊?

二和三,应该没问题吧。

一这个,

酱紫的料斗底部有两根尽量大的滚筒,对称转动或同向转动但一个快一个慢的话,物料又不会卡,降到两滚筒之间“山谷”里的,又会自然是和滚筒平行的或杵着的。

“山谷”那里有根前送的皮带,作用就像洪水,管他是啥玩意儿,都会往前送。然后,杵着进“山谷”的东西,会“躺”下来.

只是和洪水相反,皮带是往上“流”的。因为,洪水不管自己吞没的东西会不会层叠,但,咱们需要尽量不要重叠。往上带东西,省不少事儿了。

有些顽固不化的家伙们想肩并肩冲入出口,就拿铁扫把给扫回去!

那,过了大门的,都是一个接一个的了。

当然,还会有翅膀搭着翅膀的,倍速输送的伺候,就能彻底分开了。

然后就是2和3了。

网友:
这种振动盘上料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和三,应该没问题吧。

一这个,

是把一大包料都放里面吗?如果都放里面,即使有一部分是掉到山谷里,它在最底层,其他的物料不也会阻挡它沿传送带前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一大包料都放里面吗?如果都放里面,即使有一部分是掉到山谷里,它在最底层,其他的物料不也会阻挡它 ...

我一直就是把三分之一左右编织袋的物料直接倒进去的。

我这个图中的料斗侧壁夹角,需要根据产品的比重来改变。

比如图中的这个夹角,我是用来分料厚壁方钢管的,有缺口,但也不会互相咬合。

你说的最底层物料,因为两个滚筒的转动(或者往外对称悬转(较重物料)或者不同转速同向转动(较轻物料)),会一直处于很蓬松的状态。

当然,山谷处滚筒间距,得选择物料宽度或直径的1.2到1.5倍。

网友:
C:\Users\LiPengFei\Desktop\55E07FD5-04DC-425f-BC89-EE68F1AEEA0E

网友(2021-05-29):
换个思路,有没可能在冲压成型 几字形零件后同步压铆两颗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