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振动筛的振幅与物料重量有没有关系?

楼主(2020-12-30):
一个直线振动筛,最开始里面投入500KG的物料,然后开始震动,慢慢的减少为300KG、200KG。。。。。0KG
这个过程中振动筛的振幅一直恒定吗?
应该说物料的振幅恒定吗?

网友:
受迫振动与物料重量无关,你大概率没学过振动

网友:
有关系,料多压死,振幅缩小很多。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遵循能量守恒,被振物体越多,幅度越小。

网友:
在负荷正常情况,振幅跟设定一样,超负荷,振幅减少

网友:
|做钢的发表于 12-30 17:04受迫振动与物料重量无关,你大概率没学过振动
前辈,有关吧,h=H/m,,这个振幅,不就和质量有关了嘛

网友:
这个没有直接关系只要是不超过振动筛的最大负载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