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热处理和渗氮

楼主(2020-12-30):
       材料是42crmo,买了的硬度217HB,强度远远不满足需求,需要热处理淬火,渗氮,制作的是外径65,内孔50的管类零件,使用内外螺纹连接吗,是一段一段连接成长管的,淬火的时候应该先把50孔加工出来还是先淬火之后再加工50的内孔,怕里面的硬度达不到要求。 有没有规定的要求,还是两种方法都可以。

       因为要求是在钻杆外面,需要旋转和高硬度,渗氮应该选择硬渗氮吗,比如外径65(我应该加工到65以下留出渗氮层,还是加工到65就渗氮,然后再加工65.)

网友:
你渗氮的目的是什么,搞不清楚这个你还渗氮干什么

网友(点评):
渗氮,耐磨啊

网友A:
料软的时候先加工50的内孔,淬火后加工难度会增加,主要还是要看精度要求,精度要求高的话,就得淬火后磨削

网友B:
钻管接头连接部位一般管径会加粗,一个接头为外锥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软的时候先加工50的内孔,淬火后加工难度会增加,主要还是要看精度要求,精度要求高的话,就得淬火后磨削

那请问下,会不会热胀冷缩之类的情况,怎样算料子软呢,这个42crmo是合金钢,应该不算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管接头连接部位一般管径会加粗,一个接头为外锥螺纹。

管螺纹应该怎样计算啊,那个尺寸我有点蒙,可以讲解下吗,比如1/4或者1/2,如果换算成mm应该怎样计算,是乘一个数还是除一个数。
螺距是固定的吗还是好几个数可以选择,如果尺寸比较大有没有公式计算螺距,我查个设计手册上面好像没有太多大的。
 刚实际接触不久螺纹,不懂的太多了,查百度答案还特别的杂

网友(点评):
管螺纹查标准,不用 瞎计算什么。1/2之类标准多大就多大,螺距也是一定的

网友B:
你做的是油管,钻杆还是设备里的螺纹连接?你找相应的螺纹标准学习下,感觉你概念还没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是油管,钻杆还是设备里的螺纹连接?你找相应的螺纹标准学习下,感觉你概念还没弄清楚。

先不管是什么,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怎样计算。知道计算了 ,之后再考虑干什么用

网友C:
毛坯料调质-精加工-氮化-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毛坯料调质-精加工-氮化-成品

强度用调质硬度控制,耐磨用氮化控制

网友D:
可以先粗加工,调质,根据你要求的精度要求,考虑精加工是不是渗氮留磨量,渗氮要注意螺纹处要保护,不可渗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粗加工,调质,根据你要求的精度要求,考虑精加工是不是渗氮留磨量,渗氮要注意螺纹处要保护,不可渗氮 ...

硬渗氮也不会出现很大的渗氮层吧,一般是几nm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会不会热胀冷缩之类的情况,怎样算料子软呢,这个42crmo是合金钢,应该不算软吧。

精度不到谬级的话,可以不用考虑材料的热胀冷缩

网友:
采用碳氮共渗的方式,硬度才能显著的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渗氮也不会出现很大的渗氮层吧,一般是几nm对吗。

0.3MM

网友:
做钻杆的吧,还是做煤矿设备的

网友(2021-11-10):
渗氮层很薄的,你这个设备我估计加工好直接渗氮就可以了

网友:
调质 感应淬火

网友(2022-04-19):
这个管壁厚不大,可以淬透的,具体可以和热处理厂家确认。如果外圆要渗氮,看你有没有公差要求,一般变化不大,如果想精度高,问下渗氮后的厚度,留出余量,然后再磨削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螺纹应该怎样计算啊,那个尺寸我有点蒙,可以讲解下吗,比如1/4或者1/2,如果换算成mm应该怎样计算,是 ...

去查设计手册或者百度。管螺纹标准,55°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GB/T 7307
55°密封管螺纹(GB/T 7306.1~7306.2

网友:
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2022-08-02):
材料热处理要根据你的要求选,你要达到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