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宽扫描范围的反射式传感器

楼主(2020-12-30):
最近使用反射式激光传感器检测电批上螺丝有无,因为批头晃动较大,即使有螺丝,有时候也感应不到,不大稳定安装位置限制,只能选用反射型的传感器

各位有没有用过比较大扫描范围的反射式光电;或者发射光的光轴类似于光栅,有多个相对密集的光轴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你的具体使用场景,如果批头晃动时有螺丝和没有螺丝的空间不重叠,在加上晃动是规律往复的,使用对照光纤,改变检测条件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A:
用矩阵光纤传感器

网友B:
螺丝晃动肯定会存在,只是晃动量大小的问题,感觉是你用反射光电选型有问题,螺丝表面反光不同会造成光电误感应,光纤会好些,实在不行上激光的,不过有些浪费。
贴个图看看,为什么不能装对射式的?

网友C:
使用激光传感器,这种光柱越小越细,越是能检测出难得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矩阵光纤传感器

原来还有这种,了解了,可以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晃动肯定会存在,只是晃动量大小的问题,感觉是你用反射光电选型有问题,螺丝表面反光不同会造成光电误 ...

改了程序,换了逻辑,切除掉干涉位置,勉强可以用反射型的,谢谢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激光传感器,这种光柱越小越细,越是能检测出难得零件

原本用的是激光,因为是螺丝,反射式的即使照在上面也会出现接收不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