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如何与更改图号或者名字后的模型保持关联?(手动改工程图名字这个办法不要....

楼主(2020-12-30):
我总装图里本来有15个部件,改进之后少了两个部件,因此总图明细表中图号从06号部件之后相应递减两位,比如原10号部件,图号就递减为08号部件,模型属性里面图号都已经做了更改,总图明细表中也已经是最新版图号,由于之前已经出了工程图,所以06号部件之后的工程图由于模型图号已经改变,因此打开模型之后无法直接打开关联的工程图,每次都需要打开模型之后我手动去关联,由于工程图太多,这样一个一个去关联实在很费时间,请问大侠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少了的就少了呗。我们是不会递进图号了,因为一方面我们修改麻烦,一方面ERP系统修改也很麻烦。所以经常会出现一套图纸缺少几个图号的情况。

网友A:
用sw自带的资源管理器去改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w自带的资源管理器去改名

谢谢大佬,我已经搞定!

网友:
零件的属性和工程图响应位置的属性做链接。

网友:
相关关联,一般数模更新后,制图模板刷新一下就会自动替换掉。

网友:
pack and go也能完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