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卷收缩弹簧非标定制一般价格是多少

楼主(2020-12-30):
涡卷收缩弹簧非标定制一般价格是多小?

网友:
以前都没听说过这们的,长知识了。

网友:
以前定制过类似的,好像是10件起做,220元一件

网友A:
有多少件?什么材料?
本公司专业涡卷弹簧15年,给各大主机厂供货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没有150元,就会亏本!

楼主:
基本上没有一家愿意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件?什么材料?
本公司专业涡卷弹簧15年,给各大主机厂供货

请问你们是什么单位?我们经常用到这种弹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是什么单位?我们经常用到这种弹簧

你们需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需要多少?

几千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