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做一个机械臂,或者进步电机类似的工具

楼主(2020-12-30):
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做一个机械臂,或者进步电机类似的工具,
主要功能是,  电脑鼠标移动到某个位置点击一下,机械臂或者进步电机就移动到该位置的设备,有什么办法吗?
我是外行,不太懂,请教下各位,谢谢。www.cmiw.cn

网友:
找人先把你的要求沟通清楚,让别人做一个控制系统方案,你看看是不是你要求的?
用工控机和组态软件就可以实现,也可以用触摸屏+PLC实现。

网友:
1)会玩儿VB.net的话,网上有一大群热心人提供着基本代码。。。这就能得到鼠标的X、Y值了。

2)有个两轴以上运动控制卡的话,就能让步进或伺服电机转起来了。

完了。

网友:
外行准备好钱就行了。别的你也不懂,瞎参合也没意义。

网友:
不懂,但是那个应该叫步进电机

网友:
用ROS 拖到那 机械臂走到哪

网友:
lz也不留一个联系方式么。

另外,lz在哪里

网友:
为什么不在电脑上做插件

网友:
招聘一个人  增加就业 还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