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教我的零件名称设置步骤对吗?

楼主(2020-12-30):
我现在的做法:装配体设计过程中,会断断续续的在外部保存文件,这时会起个名字如“盖板”。整个装配体完成后,出明细表,及自动零件序号,同时将零件序号顺时针按序排列,然后将明细表从第一栏开始输入代号比如xx-xx-01,名称就是盖板。也就是添加了它的属性。这样序号及明细表排列美观。
比如这个盖板,它在明细表图号加名称是“xx-xx-01盖板”。但这个零件的文件名只是“盖板”,为了避免以后同其它文件重名,以及工程图排列有序,那我再将其重命名为“xx-xx-01盖板”。

总之,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工程图的序号是顺时针排列,明细表的图号是同序号一样从01开始依次递增,以达到美观效果。

照我这个步骤,1.在明细表中要复制一遍零件名称填入明细表。2.然后又复制一下图号,重命名给零件文件。

这样感觉很繁琐。如果零件名能自动同明细表内的代号+名称关联起来就好了。

请教指点:关于零件命名及图号排序这个步骤应该怎样做才对?

谢谢大家!

网友:
明细表不应该是直接链结零件的属性吗? 很少有需要自己手动填写的内容。

你可能需要的是 如何自动把零件名称和代号填入属性。 VBA宏

网友:
文件——属性里添加每个零件的图号(或标准代号),名称等信息,然后在工程图里,激活某一视图,插入明细表,这是明细表里就会有零件的相关信息。

视图中对零件序号不一定按顺序一次排列,大部分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排列就行。如果零件较多,中间有增加或减少的也不要紧。

网友:
手动制表,序号零件号自定义。

网友:
去下个凯元工具,可以批量填入图号,零件名,材料,重量,类别等,零件命名图号+"分隔符"+零件名

网友:
同一名称可用数字区分,如盖板1;盖板2……

网友:
用插件自动命名

网友:
只要区分开就好了

网友:
保存文件最好采用零件号+零件名的形式,想省事就在做零件时就确定好零件的编号,比如采用自上而下的设计

网友(点评):
都是混着玩,没什么大侠

楼主:
谢谢大家!可能我们单位要求太完美了,一般要求序号顺时针或逆时针排列,零件图号和序号基本保持一致。例如序号是8,零件图号就是xx-xx-08。这样车间找零件图时也比较方便,不用再去看明细表了。所以导致我保存零件时不能直接加上图号。不然明细表会比较乱。。。。。大家的指教,我去研究下,不行再回来问。。。谢谢!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觉得方便快捷就好啦

网友:
1.文件名 零件号+零件名称
2.文件名加一个图号分离的宏,就是把文件名分离出 图号和名称给工程图即可。
PS,可以再加一个重命名的宏,可以实现装配体下文件进行重命名,且工程图也跟着自动命名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研究一下。

网友:
每个公司最好是制定一个命名规则和规律,大家都按这种方式来,以免产生歧义,后续管理混乱!

网友:
有插件直接用!

网友:
我们文件只编写图号,零件名称在零件里面;
工程图图号链接文件名称;
零件名称从零件内部属性的文件名称去链接。

网友:
那种只有图号没有名字的,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你告诉我?!反人类反社会。
设计的时候就专注于设计,不用考虑什么名称图号,专心考虑机构。到了出图的时候,用凯元工具箱,可以改名字,也有批量改名字的工具。也有一键宏,填写零件属性。应有尽有,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2023-08-31):
都是自动的不用手填写

网友:
xx-xx-01 零件代号,不一定要对应装配图的序号1,这样虽然美观,但是实现起来不容易,第一次能达到,如果图纸优化或者改进,或者借用,都会让其对应不住。我原来也是像你一样要对应,甚至标准件走一圈,零件走一圈,当时是挺漂亮的,后期一改 就全乱了,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