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螺纹和管螺纹怎样制作

楼主(2020-12-31):
做螺纹之前应该先将倒角做出来吧,我现在使用的是扫描切除,但是三角形那个方向有没有特殊的要求,是应该水平两个角还是垂直两个角,那个异形孔应该也可以吧,管螺纹应该怎样弄,在sw里面螺纹有必要和实际生产出来 一样吗,还是说只要有螺纹形状就行,还是使用修饰螺纹表示一下就可以。管螺纹的大径和螺距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比如1/4或者1/2,换算成mm的公式是多少。螺距是固定的还是有几个数可以选择。8 B. r, _. i# D: U

网友:
设计手册有可以查一下公式对应关系,至于图中的话主要信息表示出来,如长度 中经等信息就行没必要 画的实际加工

网友:
如果是出工程图就没必要画出螺纹,用螺纹装饰线就行,或者装饰线也懒得画,直接在工程图改一下标注也没问题,大径小径螺距还是查表比较方便

网友:
练习建模可以按实际做,实际工作或者装配体中装饰螺纹线就足够了,如果实际建模,也非常耗电脑资源

网友:
数模里面做螺纹时会有选型的,楼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管制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