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库features(特征库)使用心得分享

楼主(2020-12-31):
  大家在设计图纸的时候有些特征是需要画的,sw为大家提供了设计库,可以直接拿来用,例如,挡圈槽,键槽等。但是对于非标加工而言,这些往往都是不够的,就需要大家自己设计特征库。
   举例下图底板上沉台加工需要做清角避空,怎么快速完成呢,之前我是一个角一个角拉伸切除的,有没有跟简便的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

演示:

  最后关于特征库的建立,大家可以先自行baidu搜索相关教程。

网友:
这东西真可以做个库。。。。。。虽然我一直都是拉切的,懒。

网友:
愿闻其详

网友A:
我们在建压力容器法兰时用了特征库,的确很方便,直接选择相应公称直径和压力等级的法兰即可。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么溜,特征库出来的特征是否还是参考原来的库特征吗??

网友(点评):
可以更改特征里面的配置量,比如我上面那个就是清角R大小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网友(点评):
用处确实很大,不知有没有这个特征库的建立说明

网友:
这种自己造型也要不了几分钟吧??你做成库,也不一定都能用的上啊!

网友(点评):
个人实测,拉伸切除(尺寸完全定义)需要5分钟,使用特征库之后1分钟。这里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2021-02-01):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建压力容器法兰时用了特征库,的确很方便,直接选择相应公称直径和压力等级的法兰即可。

我自己也做了个法兰库,
不过是基于系列零件设计表做的,
能用,做好表格就能生成全系列法兰,出BOM再也不用担心抄错料号了

但是。。。慢
每次保存装配体就要弹出表格保存界面,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