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焊缝哪去了?

楼主(2020-12-31):
如图,添加焊缝操作无误。
但是没有实体焊缝出现

是我哪里设置出问题了么

网友:
2010还有实体焊缝,2012就只是一个曲面了。

网友(点评):
实体焊缝功能也有,并没有取消

网友:
你使用的是装饰焊缝功能,而不是实体焊缝功能

网友:
我们焊接件建模,从来都不建焊缝,除非做模拟计算。

网友:
这种焊缝千万不要求和到实体中,否则后续会很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