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结构,请教

楼主(2020-12-31):
各位大神,现有胶和固化剂需要喷涂,担心停机时堵塞枪头,有什么好的方案或标准件?

楼主:
急用,请有经验的大神帮忙

网友:
我一个客户的使用方法:小点胶头,约0.7MM大。不用的时候把点胶头掰弯。再次使用去更换点胶头。

网友:
我们公司之前用的是把注射针前面的保护罩固定在点胶头上面

网友:
停机时,把调回吸的螺母松掉,让他一直滴胶,用个塑料袋套住点胶头,这样的话,短时间内一两个小时,是不会在阀头内固化的,就是会浪费点材料,你看能不能接受。

网友:
固化胶机都有一个标准功能,可设定多长时间自动清洗一次

网友:
这个需要做这个涂胶头清理探针,通过对胶口的清理仿制液体胶堵住胶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