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轴安装问题

楼主(2020-12-31):
小白求助 请问各位大侠  电机输出轴插不进去是不是因为轴孔内没开小孔  空气排不出去  压强太大

网友A:
先测量下孔和轴的尺寸啊,看看是什么配合

网友B:
首先你需要去查一下你们设计的孔和轴的公差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下孔和轴的尺寸啊,看看是什么配合

间隙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需要去查一下你们设计的孔和轴的公差配合

间隙配合

网友C:
用工具量一下内孔,看是不是符合你的设计公差范围。很有可能内孔做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工具量一下内孔,看是不是符合你的设计公差范围。很有可能内孔做小了。

孔的设计尺寸是25,+0.054,+0.02     用卡尺有点难测得准    用一根24.96的光轴试了一下是可以插进去的  电机轴的是25  +0 -0.01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孔的设计尺寸是25,+0.054,+0.02     用卡尺有点难测得准    用一根24.96的光轴试了一下是可以插进去的  ...

那就看键槽,把键先不要装上看能不能套进去,电机轴应该是标准的,不会出问题。你说的排气除非是盲孔,通孔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大锤一敲,积分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看键槽,把键先不要装上看能不能套进去,电机轴应该是标准的,不会出问题。你说的排气除非是盲孔,通 ...

谢谢 轴上的平键没拆  我拿了一个平键试了一下  是可以放入键槽的   这个孔不是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锤一敲,积分到手

哈哈 小锤也能有积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轴上的平键没拆  我拿了一个平键试了一下  是可以放入键槽的   这个孔不是通孔

最好都试一下,一个个排除,先确定轴能装,然后是键,然后看键槽是不是对中(键槽相对于孔中心是有对称度要求的)。装配前,轴和孔表面清理干净。
看你的图,怎么看着是通孔。如果是盲孔也不会有问题,毕竟空气可以从键的位置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都试一下,一个个排除,先确定轴能装,然后是键,然后看键槽是不是对中(键槽相对于孔中心是有对称度 ...

好的 谢谢 确实键槽上平面是有间隙的    稍微 试了一下 可能是键没装好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对,径向开个孔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好都试一下,一个个排除,先确定轴能装,然后是键,然后看键槽是不是对中(键槽相对于孔中心是有对称度 ...

如果设计的是紧配合,盲孔,安装过程中,里面空气排不出去,还真装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设计的是紧配合,盲孔,安装过程中,里面空气排不出去,还真装不了。

盲孔的话,安装键的那里,键的上表面与键槽孔是有几十丝的间隙的,完全可以走气。而且键槽设计盲孔是很不明智的,要么电火花加工键槽,要么先加工通孔,再在端面焊接一个板堵住,都是很费工时的加工费的。

网友:
盲孔做键槽0.0!!!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相助 ,轴已经钻了通孔并车了段螺纹,便于拆轴。
情况是这样的:该轴是套在减速器的输出轴上的(前面说成电机,将错就错)。
一共两个,其中一个减速器能顺利安装,而另外一个减速器装不进去,(目测装不进去的那个减速器的输出轴的键槽有点不对称的,
手头就只有游标卡尺,简单测了一下也不好测量),就纳闷了,难道买的减速器产品质量把控这么差么。
减速器的轴上是有螺纹孔的,现在打算购置长点的螺栓试着逼一下看能不能把这轴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孔的话,安装键的那里,键的上表面与键槽孔是有几十丝的间隙的,完全可以走气。而且键槽设计盲孔是很不 ...

电火花加工的,小白一个 还要多学习学习

网友:
这类盲孔要是不带气孔, 安装拆卸都是个麻烦事啊。

网友:
间隙太小了,过盈量大了,都会出现这种装配的困难现象,而且这键槽怎么感觉是有角度的,喇叭口一样的!

楼主:
奇怪 ,远祥大侠的回帖 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2021-09-11):
一个能装上一个装不上,说明还是加工有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