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异常原因请教

楼主(2020-12-31):
在原来装配好的装配体的其中一个零件增加了一个特征,但是新增特征没有任何配合关系,重新打开装配体出现图示的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请教下,谢谢

网友:
发给我看看才能知道

网友:
重建下模型看看什么情况?也许是装配关系丢失。

网友:
原来的过约束,一时没有提示出来,你新上一个零件,整个多余的约束就呈现出来了

网友:
虽然新特征没有任何约束,但是有可能你的新特征覆盖了某个面,这个面是有配合的。或者SW认为的某个几何元素因为这个特征的存在而名称发生了改变。比如实体的名称一般是以最后的特征命名的。SW在疯狂的找张三,但是张三成了李四的媳妇,就不叫张三了叫李氏,那需要张三的不报错还能干啥?

网友:
建模有瑕疵。

网友:
这是装配后子部件数模都变动造成的吧。。。

网友:
找到那个错误的配合查看原因。